楼主(2009-12-26):
本人写了一段SFC 程序 用台达写的可以 但是用三菱就写出成了 不知道为什么
在三菱程序中在转换的时候提示 步号和转移顺序不一样
在台达就不会了

附件有三菱GX 8.0 编写的程序
有台达2.07 编写的程序
还台达2.07 编写的程序 转成的PDF文档

请高手帮忙解答下为什么我用三菱的就写不成功呢!谢谢
附件: SFC 程序图.rar (27 K) 下载次数:142

网友A:
你还不会用三菱的SFC编程。我根据你的PDF文件中的程序编一个三菱SFC的程序,你看看。
你这个程序是不完整的,在状态S23中你复位C10、C11、C12,而程序中并没用到计数器;还有,你所有的M点(除了M8002)都是只用触点不用线圈;从S23到S30、S30到返回到S0也没有跳转的条件。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B:
    点击变换——块变换错误显示——双击错误内容5——双击各错误内容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提示 但是似乎还是不行哦 我把完整的程序PDF文档再次发上去,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就帮我重新编写下。谢谢!
    附件: 恒压供水系统梯形图.rar (42 K) 下载次数:56

网友A:
    原来是手动、自动选择型的,画个图给你,你参考这样编写SFC程序。(若要全部帮你编完,你只要把控制要求、输入点输出点告诉我,但是要收费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手动、自动选择型的,画个图给你,你参考这样编写SFC程序。(若要全部帮你编完,你只要把控制要求、输入点输出点告诉我,但是要收费哦)

    [attachment=33534]

    这样也要收费呀?楼主,我免费教你吧.

网友D:
    下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