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如何翻译啊?

楼主(2009-12-26):
下载的日本源程序没注解,梯形图图纸上有日文注解,
对日文一窍不通,连字典都不会查,
干着急啊,大家都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A:
么西么西,我也不懂!!

网友B:
下个金山词霸.你把日文复制出来翻译下不就好了么.?
难道你还想人家手工帮你翻译.?

网友C:
1,先解決亂碼的問題
2.將日文翻譯成你所認識的語言

楼主:
首先 1、没有乱码,日本原图纸
2、日文复制到电脑上再翻译,不会打日文啊,曲里拐弯还带汉字
学了两天日文输入,不会,难道还要去学日语?

网友D:
1.找熟人帮忙或花点钱翻译;
2.自己根据I/O接口定义,分析程序自己加注释。

网友E:
1.找到程序的原作者
2.揍那家伙一顿
3.逼他写出中文注释
4.你检查一遍,看是否能看懂
若不能看懂,返回第二步
若能看懂,进入下一步
5.再揍一顿
6.END

网友F:
查找相关的资料,再下载个翻译软件!自己想着办法解决,不行再请教高手!

网友G:
可以用谷歌翻译
http://translate.google.cn/
源语言选择日文,

楼主:
谢谢各位,在线翻译和翻译软件都知道,问题是把日文敲不到电脑上啊。

网友H: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实在不行,建议按7楼的方法办!

网友I:
我有个软件是专门翻译语言各大PLC都能用

网友J:
日文翻译需要一定的日文基础,不妨把你的程序贴到网上,大伙帮你翻译翻译!

网友K:
你贴上来吧,我懂日语,也许可以帮你翻译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在随设备带来的资料里,打印的PLC程序上有注释,弄不到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