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09-12-26):
我买了条三菱的PLC数据线,安装了附带的软件。但连接不上,显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不知是否那数据线不行?

网友A:
端口设置不正确

网友B:
在设备管理里看下端口是否和设定的一样

网友C:
你的是usb的吧,一般为com3口啊

网友D:
我的电脑属性里设置一下COM端口 没问题的
我那电脑设备管理器上看不到COM端口

网友E:
在電腦裡的裝置管理員中查看端口

网友F:
换台电脑,确定范围,端口,线缆,PLC,软件.

网友G:
右击“我的电脑”——点属性——点硬件——点设备管理器——点端口——就能看到端口号

楼主:
不知怎样设置COM 端口。 请高手指教一下。小弟在此谢过先了

楼主:
复制过来的,那设备管理器图片。

楼主:
就如此图样子

网友H:
点击软件上的在线进入传输设置画面,双击串口 图标就可以设置了.一个个的串口来试

网友I:
不用设置,自动生存。可能顺序试下,或者线缆转换器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