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9-12-26):
高手们: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有一转盘,要能转多少角度后,能停下来,我进行其他动作,然后完了后,再继续转动,用变频器怎么做?

网友A:
不建议用变频器做定位控制。还是使用步进电机或者是伺服电机吧。
如果必须选用变频器的话。机械部分:电机-减速器-转盘(转盘上有一编码器进行角度值计数)。
在机械部分还要加上无运转信号送电的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