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GX-Developer安装后无法新建/打开工程

楼主(2009-12-27):
程序能正常打开,但是工程无法打开,而且电脑里的其他文件夹也被识别为工程文件,请教高手,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系统原因,安装的时候,不要选择ST功能,而且,你的电脑 绝对 曾经有过病毒。

网友B:
我也曾经碰到过此问题,建议你给电脑安装雨林木风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C:
如果工程初始化失败,删了软件和注册表重装就行了

网友D:
我也曾碰到此问题,先关闭杀毒软件再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