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FX2N的CPU一个输出也没有?(软件监控程序上有输出,电源正常)

楼主(2009-12-27):
FX2N 的CPU 怎么会没有输出呢?
软件监控程序上有输出,电源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检查M8034是否被置位.
Regards

楼主:
谢谢了,果然是厂家做了手脚!
只要把M8034置一就行了吧?

楼主:
下面就是厂家做的手脚!!

网友B:
這個作法小弟也有想用。
因為大陸那邊,設備很難收錢,有些交機後,設備款就會一直拖。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厂家还对程序加密,不过也没有多大用,有解密软件
稍微修改一下就OK了

网友B:
若換成fx 3u的,就解不出來了。
或是把通訊口弄壞就沒辨法了 ^_^
(我有作過,老闆交代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