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12-27):
在空压机启动的时候,星三角转换不过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时间继电器坏了。

网友B:
首先看看时间继电器转换过来没。有没有从星形转成三角形

网友C:
检查时间继电器动作状态。
用万用表测量三角形运转接触器线圈是否损坏,
检查从星形启动到三角形转换的过程中是不是存在失电现象。
以上。

网友D:
最有可能的是时间继电器坏了。

网友E:
时间继电器占主要考虑,其次是控制线路

网友F:
检查布线,查看时间继电器设置正确否.

网友G:
什么东西来控制转换的?空压机好像很多是专用控制板或PLC的,慢慢查线路吧!

网友H:
要么是时间继电器问题要么是马达本身或机械结构本身有问题。

网友I:
看时间继电器有没有动作?接触器线圈和其它保护器件有无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