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7):
我想要的是三菱PLC指令应用,每个指令的意思

网友A:
LD  LDI LDP LDF AND ANI ANDP ANDF OR ORI ORP ORF ORB ANB SET RST PLS PLF MC MCR MPS MRD MPP INV NOP   OUT END  等基本指令。

网友B:
三菱编程手册里就有,或者使用编程软件中帮助文件。

网友C:
  • 下载积分:+2(YMMFA) 正解

楼主:
    我想要的是指令应用,每个指令的意思

网友D:
    还不如花点时间看看编程手册,胜过在这里询问!

网友E:
    FNC220~FNC249233
    -
    -
    -
    -
    -
    -
    FNC 220‵FNC 249笢枑鼎賸妏蚚LD,AND,OR揖萸睫瘍輛俴杅擂掀誕腔硌鍔﹝
    FNC No. 指令记号符号功能参照
    LD=
    LD>
    LD<
    LD<>
    LD<=
    L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LD=
    LD>
    LD<
    LD<>
    LD<=
    LD>=
    AND=
    AND>
    AND<
    AND<>
    AND>=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AND<= S1 S2
    S1 S2
    揖萸掀誕LD 1 = 2
    揖萸掀誕LD 1 > 2
    揖萸掀誕LD 1 < 2
    揖萸掀誕AND 1 = 2
    揖萸掀誕AND 1 > 2
    揖萸掀誕AND 1 < 2
    揖萸掀誕LD 1 2
    揖萸掀誕LD 1 2
    揖萸掀誕LD 1 2

    揖萸掀誕AND 1 2
    揖萸掀誕AND 1 2
    揖萸掀誕AND 1 2

    28.1誹
    28.1誹
    28.1誹
    28.1誹
    28.1誹
    28.1誹
    28.2
    触点比较指令
    FNC250~FNC269
    数据表处理
    FNC270~FNC274
    外部设备通信
    (变频器通信)
    FNC160~FNC169
    时钟运算
    FNC170~FNC179
    外部设备
    FNC180
    替换指令的
    介绍
    FNC181~FNC189
    其他指令
    FNC190~FNC199
    数据块处理
    FNC210~FNC219
    数据处理3
    FNC 200~FNC209
    字符串控制
    28. 触点比较指令- FNC 220~FNC 249
    -
    -
    -
    -
    -
    -
    FNC 220‵FNC 249笢枑鼎賸妏蚚LD,AND,OR揖萸睫瘍輛俴杅擂掀誕腔硌鍔﹝
    FNC No. 指令记号符号功能参照
    LD=
    LD>
    LD<
    LD<>
    LD<=
    L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LD=
    LD>
    LD<
    LD<>
    LD<=
    LD>=
    AND=
    AND>
    AND<
    AND<>
    AND>=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AND<= S1 S2
    S1 S2
    揖萸掀誕LD 1 = 2
    揖萸掀誕LD 1 > 2
    揖萸掀誕LD 1 < 2

网友C:
    想要的是指令应用,每个指令的意思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23.html
    下载文件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F:
    手册里有的呀

网友G:
    这个最好是找本书看,要想熟练应用应用指令光看编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