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扩展通信问题

楼主(2009-12-27):
小弟有事请教:三菱扩展模块FX2N-48ET与主机不能通信为何主PLC无任何报警显示,CPU运行灯正常,扩展有输入但无输出,后用FX2N-48ER试代用设备能正常运行,ET与ER代换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A:
晶体管与继电器能一样吗?

网友B:
和ET与ER没什么关系的
可能是质量问题
三菱

网友C:
没有区别吗?不可能吧?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出

网友D:
肯定有注意事项了,ER是交直流两用,ET只能用于直流,而且驱动负载的容量有限
下载积分:+1(hewx)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