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丢失,怎么处理?

楼主(2009-12-28):
各位,近日在调试机械手运动时,发现从原点到下限位的数据与下限位到原点的数据不符,很是郁闷!编码器分辨率600,使用屏蔽电缆,每次回原点计数器归零。居然从下限位回原点时,每次都有负数产生,请教各位有什么高招,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回原碰到开关刹不住.
我做的原定开关很小.碰到马上出去就停.
速度太快的时候出去以后刹不住.从上往下走每次都正常的话.
估计问题出在原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