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需要帮助

楼主(2009-12-28):
我的S7-200编程软件是SP3版本的,我的文本向导中的TD型号只有TD100和TD200,请问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有TD400的!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使用SP5的版本,但是这已经属于珍稀版本,西门子已经开放SP6的下载,你直接下就是了。
Regards

楼主:
我下载了sp6的升级包,卸载了sp3,安装sp6时怎么老显示先卸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sp6的升级包,卸载了sp3,安装sp6时怎么老显示先卸载
原先的软件是通过直接安装补丁才安装上去的,所以卸载会有问题。
西门子官方提供SP6的安装版本,下载SP6安装版本即可。
Regards

楼主:
3楼朋友你好!下载了sp6的完整版的,还是不行!

网友B:
你先不要卸载SP3的,先安装SP6,在安装过程中会要求你卸载的,你卸载好了后电脑会重启,然后继续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2-05):
恩 ,是原来卸载的时候没有清干净,进入注册表把原来程序对应文件给清掉,再安装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