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c-09

楼主(2009-12-28):
[ sell=1][/sell]

网友A:
这么简单。不知是否好用。
我用现成的RS232/RS422转换器连接25针插头做的SC-09, 就是把RS422的TXD+/TXD-接到2和15,RXD+/RXD-接到3和16,挺好用的,用在老的三菱PLC上,25针插头直接用,后来的8针插头实在找不到,买了一个连接电缆接到25针插头上,现在一直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