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定位模块求解

楼主(2009-12-28):
打家好;
小弟刚刚接触QD75定位模块,有些地方不太明白,还请高手指教。
1.手册上说可以为每个轴设置600个定位数据编号,可以在QP软件上直接设置,但是用梯形图的话怎么怎么设置定位数据编号?(我说的是定位数据编号不是定位数据参数)
2.M代码我看了半天也没完全,还高手提点一下。
3.QD75M与QD75P的区别,我知道QD75M是可以专门与三菱B系列的伺服控制器有专门的通讯电缆,省去了很多连线的麻烦。
lwq2312

网友A:
1.用专用指令选择要运行的定位数据编号
2. m代码有2种动作形式1运行定位数据时发出m代码2.定位完成发出m代码,m代码手动关闭后才能
运行下一次定位.
3.qd75m通讯控制伺服.p集电极开路脉冲输出200k脉冲.d差分输出1m脉冲

网友B:
1楼的说得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