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940在与电脑通讯的时候需要在屏上设置吗?

楼主(2009-12-28):
如果需要设置应该怎样操作?谢谢!
lwq2312

网友A:
新的不需要,如果是监控q系列plc的就需要将232通讯端口重新设置成与电脑通讯
.

楼主:
我用的是232端口,软件用的是GT-Designer2-C Ver2,电缆也没问题,F940我也设置为GOT-PC了,但还是读不出程序,请高手帮助分析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