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09-12-28):
小弟近期需要用到大批温空器,控制加热,温度控制在70度左右,因为量大,希望找到一款即经济又好用的,

网友A:
欧姆龙 EC5N

网友B:
你百度一下温控器要多少有多少啦.
国产的好用有便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OMRON EC5N 的价格是多少啊,各位能够具体说个型号吗

网友C:
既然考虑经济又好用的。什么说的不合适你!还是用国产的吧!!

网友D:
我这有,国产的.我们公司一直都用的,效果不错.200元一个
QQ:532904130

网友E:
以前搞过热水锅炉,上面用到两款旋钮式温控器很好用,几十块钱一个很好用

网友F:
国产AL808温控器.

网友G:
你的温度控制的精度要求高不高?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还是用具有PID功能的温控器,晶体管输出型的,我以前用过TM-104这种型号的,控制温度的精度相当准确
温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