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压力表\温度表连接热水管的铜管子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12-28):
[] 指针式压力表\温度表连接热水管的铜管子起什么作用?请高手指点!!(铜管子中间有一根1.5平方毫米裸独股紫铜线,裸独股紫铜线外有用紫铜丝编织的屏蔽网。)

网友A:
这个是测温的~!
里面应该是热电偶~!

网友B:
铜管子是连接感温探头和机械温度表的,管内充满乙醚或弗利昂,压力随温度变化带动温度表指针变化。

网友C:
2楼说法正确。

网友D:
这不就是空调上的嘛。同意2楼说法

网友E:
二楼太有才了温度表,应是压力指针温度表

网友F:
这个是测温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管子是连接感温探头和机械温度表的,管内充满乙醚或弗利昂,压力随温度变化带动温度表指针变化。
铜管子中间有一根1.5平方毫米裸独股紫铜线,裸独股紫铜线外有用紫铜丝编织的屏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