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控制两相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09-12-28):
要求:电机正转1圈后停1s,然后反转1圈这样为一个周期

网友A:
兄弟这个太简单了吧,你什么牌子PLC?

楼主:
三菱FX1s 20MT,能提供一下程序吗

楼主:
如果可以,把程序发到我邮箱:Leejackyy@sohu.com 谢谢了.电机每次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必须要在同一点

网友B:
如果可以,把程序发到我邮箱:ampddr@126.com 谢谢! 谢谢!

网友C:
很简单啊,在SFC中用绝对位置指令啊[DRVA]

网友D:
电机要带编码器
程序做闭环
否则达不到你要求的

网友E:
fx1s 能用这指令吗[DRVA]

网友F:
可以用确DR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