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我想改一台设备要用到步进电机,但是我身边的PLC都是断电器输出的,不能作为脉冲输出,我想把Y0和Y1改为晶体管输出,不知道能不能改,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但,只能输出1KHz以下的脉冲。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楼上老兄意思是说把PLC输出点改成晶体管后只能输出1KHZ以下的脉冲吗?用继电器输出型的PLC控制步进电机,只想改Y0点为晶体管输出,要不脉冲信号无法产生.不知大家有没更好的方案?

网友B:
没有改过 还是重新买个PLC吧 也不贵的啊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把Y1的继电器取下,换上晶体管TIP112,当然光偶的输出要串电阻到TIP112的基极.因为输出是24V的,不过要买新的最好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D:
改了没有什么意义呀。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买新的当然是最好了,我现在就是想请教大家如何来改,因为我身边的已经有几个PLC了不过都是继电器输出的,不想浪费资源,也好让更大家一起讨论下,有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E:
PLC也是单片机,它有那些功能,支持那些指令在一出厂时已内定,不能改。很可能它不支持脉冲指令,你只能用延时指令,你快得哪里去!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F:
买个定位模块~~

网友G:
一定是可以改的,不过我没有改过。

网友H:
改是能改的,不过我没有改过。
下载积分:+1(dl2006)

网友I:
既然你那么多继电器的PLC为什么不动手用TIP112改一个来试验一下呢?就算不行的话这个点给烧了也没关系的呀,反正你PLC多.
另外改好后记得给我们讲下结果是怎么样的.
下载积分:+2(dl2006)

楼主:
我想也是可以改的,只是输出类型不同罢了,功能上应该是一样,现在快过年时间紧,要有时间的话想改一下试试,还请高手出现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J:
用单片机我有驱动板,要不要调长度

楼主:
因为要求精度不高,能改点的话那是更好不过的了。单片机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K:
我改了一个FX1S

楼主:
楼兄是如何改的?告诉小弟好吗?

网友K:
请参考下面的文档,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还要加个光电隔离的吗?

网友K:
加个光电隔离就安全多了,不会损坏你的PLC.图中的R?,我用2.2K;给你时忘了改!

网友K:
请问dl2006,你是怎样截图的?
我不会

楼主:
方法是好多种,一般我都是在电脑运行QQ后,直接按Ctrl+Alt+A,用鼠标选取你当前电脑上所要截图的位置,双击后就复制进了剪贴板。复制后可另存为一个文件以方便在网上上传附件。不知道楼兄改过的输出点性能是不是和晶体管输出一样呢?也就是说我现在需要去买光电隔离器,电阻2.2K,NPN型三极管就可以了吗?用PNP型的二极管反接行吗?小弟不才,对电子方面不怎么行.

网友K:
你就是想要晶体管输出,使PLC的Y0等点有脉冲输出的呀,以上就是;只要三极管的输出电流,输出功率够大就行了.用PNP管代用,只要遵循晶体管复合的规则就可以了

网友L(2010-01-28):
隻有用1PG

网友M:
今天打了95105105,好郁闷。花了大半天,连个站票都没有搞定,真的郁闷。

网友A:
是把PLC输出点改成晶体管后只能输出1KHZ以下的脉冲。你把Y0或Y1的继电器取下,换上晶体管TIP112,因输出是24V的,光偶的输出要串电阻到TIP112的基极。

网友N:
高手了
这个都敢该啊

网友O:
我用FX2继电器改过晶体管的,频率可以13KHZ都可以,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K:
PLC的输出继电器改为晶体管后,其输出频率并不完全取决于改装部分!与PLC本身有关,继电器输出的是机械触点,频率不可能高!而晶体管的频率一般都能达到10KHZ!选用时,光藕和晶体管要用中功率开关管比较好
下载积分:+3(wsir123)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P:
是绝对可以的,我见过厂家做过这些手脚了

楼主(2010-03-10):
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Q:
老大,是可以改。
问题要搞清楚,你改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能不能改?
还是为了改了来用。
我觉得,你如果是为了证明能不能改,那就去改。
为了节省,改了来用,我觉得还是不好,怕不稳定!
我觉得“不稳定”这几个字对搞技的人来说,是比较那个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R:
关键要看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如果想和晶体管的PLC一样的效果是有点难,但你只要简单的脉冲输出就可以的话,加一个脉冲输出板,Y0输出时就输出脉冲,这样对一些简单控制很不错的,比如通过传感器定位的拖动装置,很实用,又很便宜。

楼主:
要求精度不高,能输出脉冲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