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09-12-29):
各位大哥请赐教,台达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速时,可不可以在其GND接线端子上串联一个光电开关,利用光电开关的感应距离来改变电位器的电阻值,从而控制变频器的速度输出,请赐教

网友A:
可以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qdgeng886 请问配光电开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呢,能不能帮我把他的电气原理图画出来呢,谢谢!

网友B:
主要是你的光电开关要达到随距离变化其输出的电压信号要随之变化,这样的光电传感器不是很好找,哈哈

网友C:
理论是是可以的,只要带4--20毫安的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