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有一台三菱GOT985触摸屏,我想,如何当PLC触摸一个M的时候,触摸屏无论在哪一个页面都切换到我之前所设定的一个画面内?

网友A:
直接切换到固定页不行吗

网友B:
也可以和程序结合 利用系统地址

网友C:
直接做一个画面切换键,每页上方一个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