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2台电机互为主备运行程序怎样编

楼主(2009-12-29):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S7-200。控制要求如下:
1)当I0.0=1时,电机1启动,运行8小时后自动停止并自动切换到电机2,电机2运行8小时后停止并自动切换到电机1.....如此循环,当I0.0=0时,系统停止。
2)当I0.2=1时,电机2启动,运行8小时后自动停止并自动切换到电机1,电机1运行8小时后停止并自动切换到电机2.....如此循环,当I0.0=0时,系统停止。
3)当电机1出现故障(I0.1=1时)能自动切换到电机2;当电机2出现故障(I0.3=1时)能自动切换到电机1。
4)当I0.0=1和I0.2=1时,表示电机1和电机2同时运行,并且不受时间控制,可以长期运行。
这样的程序如何编呢,望多位多多指教!谢谢!
这是我编的,望各位多指教!

网友A:
这种程序的关键是实时时钟设置的问题如果你会应该不难。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通过读实时时钟,然后用字节比较指令来实呢,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好象用VB3表示小时,如果我要设置每天早上八点开下午六点关,那么我是不是用VB3分别与8、18比较就可以了,因为我看到指令解释里有这么一句话:日期和时间值必须采用BCD格式编码。谢谢

网友B:
这个不难吧
可以运用定时器和计数器搭配使用即可满足要求
也可以使用实时时钟
但要保证PLC内部时钟设置正确

网友C:
我有一个三菱的程序,风机8小时交替运行的,基本类似
在家里,现成的,明天如果记得的话,就带过来给你参考下!

网友D(2010-03-04):
你的编法不错,就是8小时编的不对,可通过计数器和sm0.4,时间这么长了想必你已经编出来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