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问个问题,1N的PLC能拖2N4AD-PT么

楼主(2009-12-29):
如题,为什么同样的程式,用2N的PLC带两个4AD-PT温度能正常显示,而用1N的就不行?!难道1N机器上不能用么?

网友A:
其實都有支援的,換plc時要注意你的溫度模組編號從2n換到1n時,是否都同樣的順序位置,且注意有些程式寫作者在plc一啟動瞬間或第一次啟動時有將相關特模參數寫入,或放在停電記憶區裡,你換plc後這些資訊沒注意到就會影響特摩的功能.

~~業餘打工仔~~

楼主:
谢了1楼的,问题已解决,原来是客户自己没把程式写进PLC,不过还有个问题,第一,二是4AD-PT模块,现在正常显示温度了,但是第三个2AD模块还是工作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是1N只能带二模块还是别的原因,肯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