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非高手莫入

楼主(2009-12-29):
请教各位大侠 三台OMRON cJ1m PLC 用CLK21 进行网络链结 他们之间 位 和 字 元件怎样进行共享?比如第一台PLC 的输入0.01ON 节点2 节点3 都要求有相应的动作,将节点2 的D100内容传送到节点1 。

网友A:
Ctrollink建立后,将各节点数据放入连接区,其内容可在各节点对应连接区自动映射,

网友B(2010-02-18):
首先创建网络LINK.再把数据输入W区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