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9):
在本站下载了“cx-one3.0”用虚拟光驱安装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下画面 :
读取文件P:\program files\OMRON\CX-One\CX-Simulator_English\DataCollect.exe时出错。请确认该文件存在,并且您能够访问该文件。
                           终止                  重试                 忽略

我已经反复安装好几遍了,每次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忽略后(后面还会出现类似的选择都忽略)导致安装的程序“cx-simulator”(仿真软件)不可用!!!忘大侠给予指点,十万火急呀!
由于本人还不会插入图片说明,只能写上文字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杀毒软件关掉试下

网友B:
有可能是文件已经损坏了,CX-ONE里有的文件被杀毒软件当成病毒的,不能对源文件进行杀毒,还有CX-ONE可以不用虚拟光驱安装,直接WINRAR解压到同一个文件夹里即可直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