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和弱电是咋分的?

楼主(2009-12-29):
今天一家公司在网上看到我的简历,打电话来就问你是做强电电工还 是弱电呀?我考虑就说是弱电,她说他们那要强电电工。就被过滤了。我也只问了个做那个行业的,是机械厂。我认为弱电应该是低压电和无线电之类的。强电就是高压了/难道低压电也是强电?在招聘网也可以常看到这样的 情况哦?
想请大家讨论下
以免下次再错过了
当时还没来的及问清楚,那边就挂了。

网友A:
弱电一般是指电子一类的东西。比如厂里面的广播、监控等。强电就是电压等级比较高的,如电源在交流电压在220V以上的电器设备。厂里面的日光灯、风扇、机器设备等。

网友B:
哎!好简单的,220V以下的

网友C:
我认为强电应该是高压电,发电厂、变电站之类的
弱电就是220V/380V工业用电了

网友D:
强电是包括高压电、工业用电、生活用用照明用电;弱电一般包括消防系统、监控系统、电话系统、网络系统、家用电子设备与一些低压安全用电的电子设备。

网友E:
我认为10K及10K以上的是高压,以下的是低压,低压36V以下是弱电,36V以上是强电。我个人这样认为的。

网友F:
偶来咬文嚼字!!
搞220KV、110KV、35KV、10KV的说这380V、220V算什么,这不是弱电嘛!我们搞的才是强电!
搞380V、220的说这36V、24V、12V、算什么,这不是弱电嘛!我们搞的才是强电!
搞24V、12V、5V的说这1V以下算什么,这不是弱电嘛!我们搞的才是强电!
搞1V的说,你这24V、12V、5V如此强电怎么不搞隔离,难怪有干扰。

网友G:
安全电压以下为弱电,有分36V以下,也有人以110以下为准,本人认为,只要是隔离的110V以下电流为100MA
强电是指能电死人的电压.既36V以上.
若要正解,只好看电工初级入门
http://www.brsbox.com/

网友H:
通俗来说,能电死人的就是强电,电不死的就是弱电

网友F:
看来还是斑主一针见血啊!!!一说就说到节骨眼上!!

网友I:
这个应人而定!根据专业强度不同理解不同!认知不同,你应该告诉他们你具体的做过那类的电工工作

网友J:
中专老师说的安全电压直流36V,交流50伏以下的是弱电,以上就是强电!电工基础,电子电路等基础知识书本上都有掠过!!如果你的电工证是进网操作工或电工安装维修,前者就是强电工,后者是弱电工或强电工!

网友K:
一楼的非常正确啊

网友L:
我公司说的强电是36V以上,也可以是控制的主电路,弱电当然是36V以下的,比如数控,PLC,一般都是属于弱电
步进上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10K及10K以上的是高压,以下的是低压,低压36V以下是弱电,36V以上是强电。我个人这样认为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H:
通俗来说,能电死人的就是强电,电不死的就是弱电

网友O:
我认为强电就是机电类的,弱电就是电子类的

网友P:
强电OR弱电,拉条小猪来试试?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强电OR弱电,拉条小猪来试试?

网友R:
干脆主回路叫强电,控制回路叫弱电吧。

网友S:
在电气技术领域中,人们习惯将它分为强电(电力)和弱电(信息)两部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频率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弱电的处理对象主要是信息,即信息的传送和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传送的效果问题,如信息传送的保真度、速度、广度、可靠性。一般来说,弱电工程包括电视工程、通信工程、消防工程、保安工程、影像工程等等和为上述工程服务的综合布线工程。
弱电是针对强电而言的。
弱电指低于36V的安全电压,也有以24V为标准,比方密闭金属容器焊接作业,
高于36V的都可归为强电220V、380V,10KV高压
ygwpxq

网友T:
我认为他问的是搞电子维修的,还是搞设备的,比如有人问高压与地压,有时家电或电子行业有超过几千伏的,是弱电还是强电?应改问是水电工,设备电工,电子电工,家电维修工;汽修电工,安防电梯空调等分类为好,许多设备家电电子有强弱电,如何分?

网友U(2010-01-28):
这要看哪个行业问你如果是电子厂她们说强电弱点那肯定是微电与市电的区分了,如果是化工或一般的机械厂之类的那他们则一般的意思是说高压与低压之分.  电压(400伏以下) 中压(10kv)  高压(一般指40kv以上)

网友V:
嗯,36V以上能电死的人就叫强电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W:
在电气技术领域中,人们习惯将它分为强电(电力)和弱电(信息)两部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频率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弱电的处理对象主要是信息,即信息的传送和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传送的效果问题,如信息传送的保真度、速度、广度、可靠性。一般来说,弱电工程包括电视工程、通信工程、消防工程、保安工程、影像工程等等和为上述工程服务的综合布线工程。
弱电是针对强电而言的。
弱电指低于36V的安全电压,也有以24V为标准,比方密闭金属容器焊接作业,
高于36V的都可归为强电220V、380V,10KV高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W:
在电气技术领域中,人们习惯将它分为强电(电力)和弱电(信息)两部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频率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弱电的处理对象主要是信息,即信息的传送和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传送的效果问题,如信息传送的保真度、速度、广度、可靠性。一般来说,弱电工程包括电视工程、通信工程、消防工程、保安工程、影像工程等等和为上述工程服务的综合布线工程。
弱电是针对强电而言的。
弱电指低于36V的安全电压,也有以24V为标准,比方密闭金属容器焊接作业,
高于36V的都可归为强电220V、380V,10KV高压

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