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各位指点,我的问题是保存不了工程图,保存的时候显示,《指定的工程不存在,另建工程吗》,就这样保存不了程序,可以仿真运行

网友A:
点是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回答“是”,能够保存吗?

网友C:
如果楼主认为不对,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哦!
本身软件提醒你新建否?回答是,那它就建一个保存,回答否,那它就不创建不保存!就怎么简单!
学习编程,贵在实验,自己动手去做,那样会容易学习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认为不对,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哦!
本身软件提醒你新建否?回答是,那它就建一个保存,回答否,那它就不创建不保存!就怎么简单!
学习编程,贵在实验,自己动手去做,那样会容易学习点.

正解

网友E:
按是就行了

网友F:
点是,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