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9-12-30):
我有一台老设备用步进电机控制,时常有丢步现象。我想给步进电机加个编码器。补充所丢的脉冲。可行吗?这个编码器分辨率应该怎么选?
步进电机步进角是1.8 细分8

网友A:
这种情况我常用伺服,加编码器还没有尝试过
想是编码器的分辨率等于或者大于步进电机的细分分辨率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提供足够的脉冲计数,然后再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