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214 通讯问题请教
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松下信捷PLC编程电话18929142571

楼主(2009-12-30):
各位西门子plc高手们,本人以前是学三菱plc的,前段时间在公司的机器上拆了一块西门子S7 200 214的plc,后来又自己买了一条USB-PPI+的国产电缆想自己学习用,但是拿到电缆后用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请个位高手解答,我用的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
WIN SP6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A:
你调成USB不就行了吗

网友B:
COM口设成COM3是正确的
注意你PLC里面波特率
如果PLC里面波特率大于19.2
你是无法用这根电缆来通信的
因为你买的这根电缆只支持9.6和19.2
办法是用西门子提供的WipeOUT软件复位PLC
但需要PC-PPI电缆才行
你的这根电缆不一定好用
s7 200 214 通讯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