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是否能用一台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

楼主(2009-12-30):
如题!

网友A:
FX 脉冲加方向是可以的
加运动控制器可控制N轴

楼主:
FX能同时输出两个Y信号的脉冲量吗?用什么指令

网友B:
使用脉冲输出指令(PLSY等)或者定位指令(DRVI、DRVA)

网友C:
最好用PLR 因为它带加减速,一般不回造成电机转子抖动,FX系列只能用Y0和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