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09-12-30):
我用的是CPU314-2DP,想把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怎么总是提示有问题呀,各位请帮我看看。
Online: The local MPI address for the programming device/PC is higher than the maximum node or the wrong transmision rate or the wrong interrupt is set.

网友A:
MPI的最大地址为31,其中地址0为编程器保留。
原装的线缆支持187.5K以上的MPI通讯速率,另外,PLC根据型号的不同会有连接数的限制。
你需要:
1、检查你的MPI地址设定
2、检查你的MPI通讯速率的设定
3、检查你的通讯伙伴是否过多。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