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9-12-30):
用FX1N PLC、MR-J25放大器、伺服电机组成简易位置控制系统,位置信号用PLC脉冲输出。如果要得到伺服电机当前的实际运行位置,是应该通过读PLC中的D寄存器,还是应该通过高速计数器来读编码器输出的脉冲。谢谢!

网友A:
正常来讲,要读取高速计数器读到的伺服的反馈脉冲。
读取PLC的D时,你只知道PLC发出多少脉冲,至于这些脉冲是否走了这点距离,你不知道的,因为存在:丢脉冲的状况,机械的问题。
Regards

网友B:
我见过的实际应用当中都是读取PLC的寄存器(D),也就是PLC发给私服放大器的脉冲数,如果你的伺服放大器+伺服马达质量没问题,位置控制的精度还是有保证的.
你要想直接读取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还要从放大器接入PLC的高速计数器(C),我曾经用松下的伺服系统做过类似的实验,这两个值是相等的(C=D),你用三菱的再做做这样的实验,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C:
直接用ABS读取就可以啊
读取的是伺服放大器的当前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ABS读取就可以啊
读取的是伺服放大器的当前值
楼上的大哥能否说明白一点,我看说明书还是云里雾里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1楼说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实际应用中,感觉2楼说的应该很有道理,因为伺服中不会存在像步进的失步问题。3楼说的ABS读取,看手册我理解好像不能读实时状态,只能是在伺服走完一段脉冲完成后,而读取的完成状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E:
当然是读C.读C 是实际位,D是给定位,当机械有故障.当产生的位置误差低于你设置误差脉冲个数时,伺服是不会报警的,我是做数控的,一般情况下,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