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我最近学习三陵PLC原理与应用。
    自已了一些知识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对于初学者想学习的可以参考下,也请相关师傅们请教育与指点。在学习期间我会一一的从这里发出。就是本人打字有点慢,有时会出错,请不要见笑。
    我今天学习的是FX系列PLC程序控制的基本知识。
第一讲、
      一、学习要求
1、 了解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由来及其特点
2、 熟悉PLC的应用领域
3、 重点掌握PLC发展趋势
二、可编程控制器的名称演变
1969年时被称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简称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70年代后期,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称其为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C (Programmable Controller)。但由于PC容易和个人计算机 (Personal  Computer)相混淆,故人们仍习惯地用PLC作为可编程控制器的缩写。
三、可编程控制器定义
(1987年  国际电工委员会)
   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专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是带有存储器,可以编制程序的控制器。它能够存储和执行指令,进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并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四、    可编程控制器的产生
    因为继电器逻辑电路配线复杂,可以说,PLC在继电控制系统上发展而来
    1968年,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家通用汽车公司(GM公司)提出设想,为了改变日益庞大的继电控制系统,开始招标。
    1969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PC,型号为PDP-14。
    第一代:从第一台可编程控制器诞生到70年代初期。其特点是:CPU由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组成,存储器为磁芯存储器;
    第二代:7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其特点是:CPU采用微处理器,存储器采用EPROM ;
    第三代: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其特点是:CPU采用8位和16位微处理器,有些还采用多微处理器结构,存储器采用EPROM、EAROM、CMOSRAM等 ;
    第四代: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PC全面使用8位、16位微处理芯片的位片式芯片,处理速度也达到1us/步 ;
    第五代:90年代中期至今。PC使用16位和32位的微处理器芯片,有的已使用RISC芯片。
    1968年,GM公司招标文件提出十项设计标准:
    编程简单,可在现场修改程序;
    维护方便,采用插件式结构;
    可靠性高于继电器控制柜;
    体积小于继电器控制柜;
    成本可与继电器控制柜竞争;
    可将数据直接送入计算机;
    可直接使用115V交流输入电压;
    输出采用115V交流电压,能直接驱动电磁阀、交流接触器等;
    通用性强,扩展方便;
    能存储程序,存储器容量可以扩展到4KB。

五、    PLC 的特点
1)编程方法简单易学
         比如梯形图。很适合电气技术人员学习。
2)功能强,性价比高
3)硬件配套齐全,用户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主要是实行了模块化,配置灵活,安装方便,程序方便修改,适应工艺变化。
4)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一般的PLC平均无故障时间达到数万小时,可靠性的提高是由于大量减少了继电器等电子装置,使系统复杂性降低,提高可靠性。
5)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工作量少
6)维修工作量少,维修方便
    PLC都具有故障自诊断的功能,可以根据故障表快速定位故障。
7)体积小,能耗低。
      小型的PLC只有几个继电器的大小,节省了开关柜的大量空间,配线也少得多,节省很多安装工时,费用大大降低。
六、PLC的分类
1.    按I/O点数来分

超小型:<=64点,存储空间1~2K
      小型 :64~128点,存储空间2~4K
      中型 :128~512点,存储空间4~16K
      大型 :512~8192点,存储空间16~64K
      超大型 :>8192点,存储空间64~128K
也可以直接分为小型、中型、大型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储空间的变化很大,有的现在中型的PLC已经有1M或者512K的存储空间了。)
2)按结构形式来分
   有整体式的,就是将电源、CPU、I/O、部件都集中在一个机箱内,结构紧凑、体积小、价格低。一般都配备特殊功能单元,如模拟量单元、位置控制单元,通讯单元等等。
有模块式的,PLC的各部分分成若干个部分,如CPU模块、I/O模块,电源模块和各种功能模块。装配灵活,更换方便,一般大中型都采用这种方式。
七、PLC的性能
1,硬件性能
    包括有环境温度,环境湿度,抗震,抗冲击,抗噪声干扰,耐压,接地等。
2,软件指标
    1)编程语言,一般常用的有梯形图,指令表,控制系统流程图。
    2)用户存储空间和类型,一般以字、步或KB为单位,比如FX2的存储空间就是2K步;常用的用户存储器类型有RAM,EEPROM,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    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储器,断电后数据会丢失 。
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在指定的引脚加上一个高电压即可写入或擦除,而且其擦除的速度极快  。
    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旦经过编程,EPROM只有在强紫外线的照射下才能够进行擦除
    (接软件指标)
    3)I/O总数,有开关量和模拟量两种I/O。
    4)指令数,用来表示PLC的功能,一般指令越多,其功能越强大。
    5)软元件的种类和点数。指辅助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状态、数据寄存器和各种特殊继电器。
    6)扫描速度。以“us/步“表示。扫描速度越快,其输入输出的响应越快。
    7)其他指标。如运行方式、I/O方式、自诊断功能、通讯联网功能、远程
    1,开关量逻辑控制,包括各种生产线.
    2,慢连续量的过程控制,电力\冶金\化工
    3,快连续量的运动控制,装配机械等
    4,数据处理,造纸、食品,冶金等
    5,通讯,PLC之间的联网,与上位机的通讯等等。
八、PLC应用领域总结
1)大力发展微型PLC
        比如西门子的LOGO!系列,可以用作家用、民用、工业控制,价格便宜,结构小巧。
2)向高性能,高速度,大容量发展
     三菱的A系列PLC使用了世界上第一个在一块芯片上可实现PLC全部功能的32位微处理器,即顺序控制专用芯片,其每条指令的扫描时间为0.15us.
3)大力开发智能型I/O模块和分布式I/O子系统
    比如西门子的ET200系列,是基于PROFIBUS的分布式I/O控制系统,包括我们最常用的ET200M。
4)PC的编程软件取代手持式编程器
5)PLC的编程语言标准化
     都要以IEC1131-3标准。
6)PLC通讯的易用化和傻瓜化
     目前最常用的是现场总线和以太网。
7)PLC的软件化与PC化
     主要是由于PC的稳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比如现在出现的平板电脑。
8)组态软件引发的上位机编程革命
     INTOUCH,iFIX ,WINCC,CIMPLICITY,
RSVIEW32,组态王,力控。
9)PLC与现场总线的结合
     可以通过现场总线组成廉价的DCS,目前的现场总线有:FOUNDATION FIELDBUS(现场基金会总线),PROFIBUS(是德国和欧洲标准),LONWORKS(目前在楼宇自动化方面应用较多)CAN (汽车行业应用较多)
附件: 第一讲学习内容.doc (53 K) 下载次数:50
附件: 第二讲学习PLC内容.doc (87 K) 下载次数:48
附件: 第三讲学习PLC 内容.doc (47 K) 下载次数:43

网友A:
dongxine??????????????
  • 下载积分:-1(王锐) 请勿发表此类回复

网友B:
    继续,这只是泛泛的说明

楼主:
    这只是刚刚开始,精采在后头,以后请多多关注!!!
    第二讲在附件里。
    附件: 第二讲学习PLC内容.doc (87 K) 下载次数:25

网友C:
    呵呵,怎么没有下文啦

楼主:
    有我会慢慢的会继续上传的。

网友D:
    期待楼主的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E:
    写得很好啊,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体会呢,我也是学PLC的,怎么没有这么多的感觉呢,很服啊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楼主:
    大家都是同行的,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讲出来给大家共享下。也是向各大师们请教请教吗!

楼主:
    ] 第三课:size]  学习内容:PLC工作原理与结构
      学习要求:
          1、 了解可编程序控制器扫描过程
          2、 熟悉PLC的工作过程
          3、 掌握PLC的工作原理
          4、 了FX系列的产品
    附件: 第三讲学习PLC 内容.doc (47 K) 下载次数:8

网友F:
    很好.我也有关于此类的笔记..不过还要整理一下..比较乱!
  • 下载积分:+1(wmr168888)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11楼的指导!1我会继续努力做的改进!

楼主:
我是不是要全部加在一楼的附件里,给大家看比较方便直观呢?

楼主:
第四讲
    基本指令
    掌握重点是27条基本指令的运用,要熟记。

    内容在附件里,以后的课程,会后面的慢慢的继续上传,有需要的请各多多关后面的!!!!
附件: 第四讲学习PLC内容.doc (52 K) 下载次数:6

楼主:
测试一看谁的分数最高!
测 试 题
一、填空题(每小题1.5分)
1、在小型PLC中,常用_________位通用微处理器作CPU.
2、开关量输入接口电路一般采用________电路,将限位开关、手动开关、编码器等现场输入设备的控制信号转换成CPU所能接受和处理的数字信号
   3、常用的模拟量输入信号一般为:电流信号:____mA ,电压信号:____V
   4、一般可编程控制器有_________种输出方式
   5、目前PLC晶体管输出方式只能用_________负载
   6、开关量输出的三种形式中,可以进行交流输出,又可以进行直流输出的是_________
   7、开关量输出的三种形式中,响应速度最慢的是___________
   8、开关量输出的三种形式中,继电器输出的响应时间是_____________
   9、数据元件类型属于混合型的有__________
10、常见的模块中,可以完全脱离PLC独立执行的是____________
   11、一般中型PLC大多采用__________
12、目前一般可编程控制器继电器输出点最大感性负载为____________
13、PLC继电器输出方式每个输出点的最大电流为____________
   14、PLC晶体管输出方式响应时间为____________
15、PLC双向可控硅输出方式响应时间________________
   16、可用紫外线擦除的存储器__________
   17、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专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______,是带有存储器,可以编制程序的控制器
   18、可编程序控制器是在_____控制系统上发展而来。
   19、世界上第一台PLC是________年研制出来的
20、PLC控制与继电器控制相比,其特点有__________
二、问答题(每小题目2分)
1、FX系列PLC处理速度最快的是什么?
2、FX2N系列PLC处理速度其基本指令是什么?
3、FX2N系列PLC最大I/O可到多少点?
4、FX2N系列PLC基本单元I/O点数有哪些?
5、FX0S系列PLC应用指令有多少种有多少条?
6、FX0S系列PLC程序容量有多少?
7、FX2N系列一相高速计数器最高相应速度位多少HZ?
8、系统程序是用来做什么的?
9、PLC工作阶段包括哪几个阶段?
10、主控触点指令MC、MCR可以单独使用吗?
三、设计三层电梯控制程序,要求写出梯形图及指令表。(50分)
动作要求:
(1)、电梯停在1层或2层时,3层呼叫则电梯上升到3层停。
(2)、电梯停在3层或2层时,1层呼叫则电梯下降到1层停。
(3)、电梯停在1层时,2层呼叫上升到2层停。
(4)、电梯停在3层时,2层呼叫下降到2层停。
(5)、电梯停在1层时,2、3层均有人呼叫时,则电梯升到2层停5S后继续上升到3层停。
(6)、当电梯停在3层时,1、2层均有人呼叫时,则电梯下降到2层停5S后继续下降到1层停。
(7)、当电梯在上升途中,任何反方向(下降)呼叫均无效。
(8)、当电梯在下降途中,任何反方向(上升)呼叫均无效。
注:本编程不考虑电梯开门、关门动作,上行、下行、上呼、下呼的指示。

网友G(2010-02-01):
已下载,学习中。。多谢楼主。
狼行天下吃肉!!!!!
希望互相交流的朋友加我QQ:32681993 请注明来自工控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