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的问题!急

楼主(2009-12-30):
请问22个63MM*500MM的气缸和12个80MM*700MM的气缸同时工作在0.4MP压力下时,需要多大排气量的压缩机???

网友A:
说不准啊,要看设备是如何工作的,与气缸的动作频率有关。

楼主:
是连续工作的,同一时间内至少有一半的气缸是动作。力不需要好大,可能推倒一个人的力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粗略算了一下,如果按照你的的所有气缸每分钟动作30次的话,你的空压机排气量最少要每分钟有
2300升,但是你的气缸的话不可能动作那么快的,至于压力0.4Mp一般的空压机都可以达到0.6MP以上,只要你的空压机排气量大于气缸的总排量就可以了。最好是大于气缸排气量的30%。
下载积分:+2(jin12) 热心助人

网友C:
空压机的容量是以每分钟产气量立方米进行计算的,你可以算一下你的气缸总容量是多少,再乘每分钟动作次数.就知道你要多大容量的,不过要空压机不至于连续工作,买的时候再放大两三个立方米
下载积分:+2(jin12)

网友D:
3立米/分足够.
下载积分:+2(jin12) 热心助人

网友E:
再加个大点的储气罐。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大家请看《谁比我糗》这个游戏节目,如果要做这个系统里的“拳击和鞍马环节”需要多大排气量的压缩机?供气主管道采用多大的气管?这个系统采用什么方法控制适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4MDg4MTY=.html

楼主: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4MDg4MT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