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新手上路,请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09-12-30):
我有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端口,笔记本也没有RS-232端口,系统是深度技术GHOSTXP专业版V9.0 我想请问,是笔记本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编程线是CS-09的USB接头,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笔记本和系统都没有问题。
但是1. 你是否将编程线插上了PLC和电脑之后查看的;
2. 你有无安装线缆的USB驱动?

网友B:
驱动有没安装好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楼主:
谢谢,是驱动没有装好,加上线有一定的原因,以解决了,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