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请教FX2N-232BD 与海泰克PWS-6600C-S COM1 通讯
怎么焊线与 设置通讯通讯格式
急。。。。
请大侠回下贴谢谢

网友A:
很急去买条啊.不贵才几十元
QQ:532904130

网友B:
Hitech官方网站上下载的资料中和FX系列只有RS422的连接方式,但是参考其它RS232的接线方式,一般常用2-3,3-2,5-5的连接,可以试试。
资料下载地址:http://www.hitech-lcd.com.tw/web/web_hitech_ch.nsf/AllDocuments/995C29BD6D806A51482572D4002A4635
  • 下载积分:+4(shuangyu)

楼主(2010-03-24):
引用 网友B:
    Hitech官方网站上下载的资料中和FX系列只有RS422的连接方式,但是参考其它RS232的接线方式,一般常用2-3,3-2,5-5的连接,可以试试。
    资料下载地址:http://www.hitech-lcd.com.tw/web/web_hitech_ch.nsf/AllDocuments/995C29BD6D806A51482572D4002A4635

    感谢。上次搞糊涂了。。。。打电话卖一供货商一顿,就马上搞出来了。
    但是又碰到问题了 PWS6800C-S USB下载问题。
    我这台电脑USB下载驱动死活安装不上,但是拿别的电脑一下就搞出来了。。。又把我郁闷到了

网友C(2010-05-15):
    你好   我是专业做海泰克的  有什么问题可打我电话13510387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