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1):
变频器调速使用的电位器一般如何选择其阻值、功率等参数?这些参数一般与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A:
根据的需要的灵敏度选择

网友B:
电位器功率在1W就可以了,其阻值啊4。7K之10K之间多可以!!!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楼说的很对

网友D:
楼上不对。在一般情况下“电位器功率在1W就可以了,其阻值啊4。7K之10K之间多可以!!!”请楼上注意,如果多台变频器进行简单联动时,可能麻烦就大了,原因楼上自己分析一下吧

网友E:
要精度高点的,功率大点免易坏,最好1W以上,4K7到10K都可

网友F:
我也想说说:关于变频器的电位器选择原则.首先我们应该了解采用电位器控制是选择了电压控制方式,同时采用了编频器的内部电源+10V.变频器的输入端输入0-10V的电压,其输出0-设置最高频率的一个线性比值.我们再来分析选择多少阻值的电位器合适,如果选择1K欧姆,通过计算当电位器中心点接地(冷端)状态下,流过电位器的电流是10/1000=0.01A(10mA),我想变频器的输出能力总会大于这个电流值吧.那再来看看它需要多少功率10*0.01=0.1W.也就是选择大于0.1W的电位器就可以.(常见电位器规格一般最小值为0.5W)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明白变频器的电位器选择原则了吧.

网友G:
1--------------10KΩ,小功率变频器选小KΩ,大功率变频器选大KΩ.我用过30KW变频器,用10KΩ,用   2.2KΩ后,转速变低

网友H:
可能和需要的分辨率也就是精确度有关系吧!

网友I:
2K,1/2w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