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编程问题

楼主(2009-12-31):
请问各位前辈:
1、三菱的FX2N组态用什么软件(与西门子的WinCC6.0同样功能的软件)
2、编程用什么软件(用GX DEVELOPER 8.52中文版可以吗?),
3、组态HMI人机界面使用什么软件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三菱的PLC(FX2N-16M),对三菱一无所知,还请高手们指教,小弟感谢了!

楼主:
高手们,请不吝赐教呀!小弟谢谢了!急用。

网友A:
三菱 PLC系列均可以使用 GX DEVELOPER 來編輯。
不管FX、A、Q系列,只用一個軟體。
人機有專用的軟體。看你使用那家的人機。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1、组态看你是做新的系统,还是连接在已经做好的系统中。如果新的,国产几款都可以,像组态王、易控等,国外的较麻烦。
2、编程老软件是SWOPC-FXGP/WIN-C,新软件是GX DEVELOPER ,都行,如果是刚接触建议用老的,好找,并且简单,就是打印不出来梯形图。
3、很多屏都可以和三菱PLC连接,都各自有自己的软件,台达的屏的资料和软件比较好找(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2&tpid=3
),可以找来看看,熟悉一下,其它的类似,用什么牌子看你自己。

楼主:
太感谢你了,你太用心了。谢谢!

楼主:
那再请问高手一个问题:GT Simulator 2和GT Designer 2是干干什么的呢?

网友C:
GT Designer 2是三菱人机的编程软件;GT Simulator 2是其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