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报警灯闪烁不能用......
步进上行

楼主(2009-12-31):
本人有一台二年前买来学习用的FX1-24MR老古董,现在拿来用的时候发现后备电池已没有电,(BATT.V灯亮;PROG.E灯闪烁)换了个新电池,程序出错灯闪,不能上传程序,PLC诊断1.锁存有效范围设置有误.2.内存容量设置有误.请问一下各位兄台,这个PLC是否还可以用!可以用的话应该怎么设置它的正确值!

网友A:
把内存清零,OK
步进上行

楼主:
我清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下传个空程序看看正常不

网友B:
数据丢失了

网友C:
看手册寻求解决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D:
呵呵,可能是PLC的操作系统数据丢失了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这个要有截图会好判断一些。以前用西门子的将电池拔除短接电池盒内两极,再上电池,再上电后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F:
重新设一下参数

网友G(2010-04-07):
东西太老了。电池掉电了。程序丢了。从新编吧 。再说这东西也该扔了。

网友H:
重新安装系统文件吧!

网友I:
真可以算是古董级的了。要学习也要弄个能用出去的,这样等于是别人为你投资学习。
三菱PLC报警灯闪烁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