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1):
  1:根据工程实际需求,进行功能块规划,编写子程序
  在PLC中,子程序是为一些特定的控制目的编制的相对独立的程序。执行子程序调用指令CALL等,如果条件不满足子程序调用时,程序的扫描就仅在主程序中进行,不再去扫描这段子程序,这样就减少了不必要的扫描时间。

  2:用字或双字数据传送给DO点方法来控制输出
  在PLC的应用中通常都会有大量的输出控制,用字或双字数据传送给DO点方法来控制输出可以提高速度,只要根据实际应用的要求,合理分配输出地址,变换控制输出控制字,可以大大减少PLC程序执行的步数,从而加快PLC的程序运行速度。

  3:脉冲触发SET、RESET
  PLC中,使用SET指令只执行一次即可,不必每次扫描都执行这个指令,很适合与脉冲输出(PLS/PLF)指令配合使用。有些工程人员忽视了这个问题,使用了常规的方法来驱动SET指令,无意中增加了PLC程序扫描运行时间

  4:避免了类型转换,方法如下:
  以S7-200为例,它的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的PC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在后两个字节,在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的其它地方不得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在VW2,同时保持VW0的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VW2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VD0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为了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的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在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的有意义的英文单词的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用以下缀:
  b----字节型变量(byte)
  w----字型变量(word)
  d----双字变量(double)
  r----实型变量(real)
  f----位变量(flag)
  btn---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输出继电器位(relay)
  ……
  当然,这个根据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要是利于自己区分。
  假如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VarName,为使用前面的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VW2
  dVarName----VD0
  在程序初始化时将VW0清零(如果是不需要记忆的变量,直接将dVarName清零也可)或者在数据块中将VW0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wVarName,需要以双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dVarName。完全不需要类型转换。
  本方法可以极大的减少程序语句数,使程序更简洁、可读性更好,由于不需要做耗时的类型转换,程序运行效率也得到提高。且数学运算量越大,效率提高越明显。

  缺点是要多占用两字节的内存,以后程序中不能使用VW0。但S7-200的RAM空间很大,一般是用不完的,以226为例,有多达10K的RAM,偶从来没有超过1K。这些RAM都是花钱买来的,不用白不用,不用也是浪费了。
  同理,如果有字节型变量经常需要与字类型变量相互转换,让字节变量占用一个字的内存宽度浪费一个字节,避免类型转换。
  关于第3点"使用SET指令只执行一次即可,不必每次扫描都执行这个指令,有些工程人员忽视了这个问题,使用了常规的方法来驱动SET指令,无意中增加了PLC程序扫描运行时间"
  不是很理解,能不能说得细一点,

  1:如果在ob里编写子程序段,是扫描的,但是如果您编写为FC调用,那么在FC的调用条件没有满足时,FC中的程序暂时不执行。这也是我所说节省时间的意思。
  2:PLC的执行步数根据程序长短会不同,扫描时间会根据执行步数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用一个mov指令完成8个数字量输出的控制,当然比用8个mov指令完成8个数字量输出的控制所需要的程序步数少。

  添加一个:
  4:避免了类型转换,方法如下:
  以S7-200为例,它的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的PC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在后两个字节,在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的其它地方不得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在VW2,同时保持VW0的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VW2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VD0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为了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的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在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的有意义的英文单词的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用以下缀:
  b----字节型变量(byte)
  w----字型变量(word)
  d----双字变量(double)
  r----实型变量(real)
  f----位变量(flag)
  btn---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输出继电器位(relay)
  ……
  当然,这个根据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要是利于自己区分。
  假如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VarName,为使用前面的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VW2
  dVarName----VD0
  在程序初始化时将VW0清零(如果是不需要记忆的变量,直接将dVarName清零也可)或者在数据块中将VW0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wVarName,需要以双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dVarName。完全不需要类型转换。
  本方法可以极大的减少程序语句数,使程序更简洁、可读性更好,由于不需要做耗时的类型转换,程序运行效率也得到提高。且数学运算量越大,效率提高越明显。

  缺点是要多占用两字节的内存,以后程序中不能使用VW0。但S7-200的RAM空间很大,一般是用不完的,以226为例,有多达10K的RAM,偶从来没有超过1K。这些RAM都是花钱买来的,不用白不用,不用也是浪费了。
  同理,如果有字节型变量经常需要与字类型变量相互转换,让字节变量占用一个字的内存宽度浪费一个字节,避免类型转换。
  • 下载积分:+1(gumeng) 优秀文章!学习了。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优秀文章
  • 本人在厦门..同行的朋友,可以加我QQ:784272323

网友A(2010-02-04):
    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