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1):
三菱A系列的PLC程序中用到了M999线圈但是没有用其触点这是为什么呢?或者说这有什么用呢?
还有有到一特殊继电器M9037这一常开触点,在PLC一上电时M9037触点不是一直断开的吗?这样在程序中又有什么作用呢?以上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人机上的吧,或者把m位当字用时用到这个位

楼主:
非常多谢楼上的回答,但是还有M9037这一常开特殊继电器有什么用呢?

网友B:
有用到M9037的话,一般这是调试的时候用的。
如同M9036常闭点,我们在编程序的时候有条指令需要其一直执行,而没有其他条件,那么就用个M9036;对应的,如果该指令不需要,就用个M9037。
在设备制造部门来看,制作一批设备的时候其控制程序基本是一样的。但有些用户指定需要某项功能或不要某项功能。这就需要在某个成熟的程序上进行改动,增加或屏蔽该项功能。但就对于屏蔽该功能而言,可以直接删除这段控制程序,或者用M9037断掉这段控制程序使其无效。
那么我来做的时候就会采取加M9037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1.客户需要使用该项功能时,只要将M9037去掉即可;2.我做的设备控制程序基本保持一致,统一性好,控制步骤一目了然,不至于我去客户那里维护时被自己编写的程序难倒。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一般写程序的时侯会把一些特殊的继电器功能加上(方便在现场调试用),单独去看功能可能不理解,添加/屏蔽功能是常用的现场调试手段.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指点,小弟在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