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MR输入点故障

楼主(2010-01-01):
在调试PLC1N--60MR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输入点在X12动作的时候会把X23 X34点关掉,X0 X1 X2 X3 X7 X10动作的时候其他的点都不接通,实际上被关闭的输入点是接通的,不明白什么原因 请教各位大虾 谢谢

网友A:
怎么个关闭法,是X12有输入,其他的输入指示灯就灭了吗,还是指示灯亮着接收不到信号,要不备份程序,写个新的试试那几个点看看吧。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B:
先檢查一下PLC的輸入點是否有故障。或是線路接錯了。
1 先將PLC的所以輸入點接線拆掉。
2 拿一條線去短接輸入點,看輸入點的燈號是否會亮。
(線的一端接:0V,另一端去接觸各個輸入點)
祝好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如果原来用的很好,出现这样,很可能是PLC的输入端的接线电缆问题,或者是否有接近开关之类的故障对电源有干扰,或者PLC的输入硬件有问题。周围是否有变频器之类的逆变电路,我遇到一次变频干扰,但是变频器没坏,怀疑变频器老化,更换变频器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