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路灯PLC控制午夜闪烁电路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0-01-02):
午夜闪烁电路不难设计,难就难在交流电断电一段时间后复电, PLC一样可以判断出当前时间, 准确在午夜时分执行闪烁控制.请问这是如何做得到的?

网友A:
plc时间本来就是掉电保持的,时间一直正常在运行,只要你在午夜时分前把plc供电就能实现闪烁控制

网友B:
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实现,你加个微电脑时控开关配合使用,什么问题都搞定了啦,时间又准。也可以用PLc的时钟来控制,比较麻烦点

网友C:
用时间控制就OK了.很简单的

网友D:
如果用三菱PLC可用实时时钟处理指令(FNC160-FNC169),非常方便。如果用其他的PLC要看其有没有实时时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