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DEVELOPER-8.52中文编辑软件新建工程错误

楼主(2010-01-02):
新建工程确定后会出现一个提示窗口“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重装后还是这样的情形。

网友A:
与你的系统不兼容

网友B:
下载一个GX-DEVELPER-7.08版的编程软件就应该可以用的,

楼主:
我用的是XP系统

网友C:
下载一个7 的用用吧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的,后来我下载了一个7 的用,一样的

网友D:
和我的一样。我分别用台式电脑和惠普笔记本电脑装了7版的,结果都不能和plc通讯。系统都是xp的,怎么回事?

网友E:
光盘都换了3张了,2张XP原版的,1张GOSHT的,8.52版的都不行,三菱的东西好是好,可坏在了这个编程软件上了,太挑剔了,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哎!

网友E:
8.52版有装成功的吗?出来报到一下啊。

楼主:
装7可以

网友F:
XP和VISTA系统都可以安装三菱GX-DEVELOPER-8.52中文编辑软件及GX-DEVELPER-7.08版的编程软件,都可以与PLC通讯,除非安装时顺序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8.52版有装成功的吗?出来报到一下啊。

到目前为止,已经装了N遍的三菱的8.52版本的了,还没有遇到安装失败过的。现在正换了操作系统,在XP SP3的系统上安装了。

网友H:
早就在用了,哪会安装不上?

网友I:
换个版本用

网友J:
装成功过很多次啊,就是今天重装才遇到不行,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到目前为止,已经装了N遍的三菱的8.52版本的了,还没有遇到安装失败过的。现在正换了操作系统,在XP SP3的系统上安装了。
[attachment=33878]

我装是可以装上,就是新建工程失败,也不能读取程序!

网友K:
我安装成功并编辑可下载与在线监控均OK,我用XP系统!完全没有问题!并且三菱GX-DEVELOPER-8.52中文编辑软件是在工控人家下载的。

网友L(2010-03-06):
我装成功过一次,后来重装系统就不能用了,打开工程失败。装一个7.08的就可以了

网友M:
主要是系统兼容的问题,我的电脑装不上,费了我好多的时间,最后还是装7,8版的

网友N:
我也是打开工程失败。

网友O:
我装的是8。34版的,刚开始也出现这样的情况,系统重装没用,后来想了一下应该装一个纯系统不要镜象版的,系统装好后就马上装GX就行了

网友P:
跟你系统配置有关!

网友Q:
和我的一样。我分别用台式电脑和惠普笔记本电脑装了7版的,结果都不能和plc通讯。系统都是xp的,怎么回事?
  应该是要解密才行,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故障现象是通信失败

网友R:
系统不兼容可能,要不就是软件和电脑不兼容

网友S:
我都要晕死了!
装了好久都不行!
重装系统也不行!
装7.8的是可以!可是不能用FX3U的啊!晕啊!
高手帮忙下!谢谢了!非常感谢了!!!

网友T:
我的电脑是HP-CQ61-327TX安装三菱8.52同样是工程打不开.后来重装系统就可以

网友U:
有装成功的.我用笔记本就可以,在家里用自己的电脑装8.52的就不行,跟你的问题一样.都说是系统的问题.用个低一点的版本就可以了.可能8.52不稳定吧

网友V:
我的也有这种现象,重装几次后还是一样。

网友W(2010-04-11):
一般建议安装在XP的SP2版本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X:
XP系统,曾经装过也可以用,但是后来打开时就出错了

网友Y:
你在安装时,那监控那个不能选,我用了很多系统如原版ghost版,安装版,精简版甚至骨头版都用过没岀现过.

网友Z(2010-05-21):
三菱8.52我就用了几天。后来就打不开了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A:
你说的问题我都遇到过.。重装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还是用了7.08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B:
我的也一样,现在没用哪软件,听说要把C盘格式化后才可以,

网友AC:
先卸载在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