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微机里的PLC监控程序,是否可以修改?

楼主(2010-01-02):
有台设备,监控微机里有PLC监控程序,是否可以修改它,修改后设备的PLC程序是否随其变化?如果可以具体怎么做,请教师傅们?

网友A:
组态界面可以修改,但不会改变PLC内部程序,PLC程序元件地址有改变的话人机界面有些变量地址也要随之更改,

网友B:
首先看看你的监控程序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而且你还要懂这种语言,明确了这个你才能谈修改,修改监控程序PLC程序是不会改变的.

楼主:
我说的是应用程序梯形图,在组态界面里,那是否能改那。PLC又有何变化?

楼主(2010-05-28):
修改三菱PLC里面的程序?都须那些器材,怎样连接,怎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