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G和PC的通信

楼主(2010-01-02):
怎样设置才能通信?我的邮箱是
FEIDONGJIANG@163.COM
.请大吓指教。谢谢。我用的是西门子802C.

网友A:
在控制面板打开:设置PG/PC接口,在访问路径上面点应用程序访问接点,选择你要配置的软件,如:S7ONLNE (STEP7) ------>
再在下面的 《为使用的接口配置参数》选择硬件接口,如CP5512(PROFIBUS)
这样就将软件需要的硬件接口连上。点属性配置硬件参数,如波特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