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点动时只朝一个方向走!

楼主(2010-01-02):
大家好:
我用松下FPsigmaPLC控制松下A4伺服电机,点动时伺服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走,伺服电机设置为脉冲加方向,plc控制字:点动顺时针为1112(计数加法,方向输出off),点动逆时针为1123(计数减法,方向输出ON),可电机不转,设为cw和ccw,电机也只朝一个方向转!请熟悉松下plc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以为我技术可以了 可看到楼主的帖我。。。。
帮顶了

网友B:
那不应该是伺服设置问题,还是在于你的PLC程序错误,好好检查PLC的输入和输出荷伺服直接的连接线。要是三菱的我可以帮你,松下的不太了解。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一般怀疑伺服或PLC参数接线错误,线路不通或线路虚接更多一点。更好一些线路或更改PLC端口试试。

网友D:
按照你的程序,你应当用指令脉冲+方向控制这种方式,也就是将PR41设置为0,PR42设置为3;至于只往一个方向转动,请检查以下几点:
1,PLC的输出方式与放大器的I/O类型是否匹配,PLC的输出大都采用集电极开路输出,而伺服放大器的I/O口的类型有线性与集电极开路两种方式,倘若匹配不好就可能出问题,
2:SIGN信号要比脉冲信号提前至少10ms到达伺服放大器
3:仔细检查你的伺服放大器I/O接线,看是否有问题
我暂时想到了这么多,但愿能对你有点帮助
下载积分:+1(wanghuanyu12)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brokenhope) 热心助人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