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2):
CC-LINK 在海洋公园路灯控制中的应用

前言:我公司与某工程公司共同开发珠海某海洋公园路灯集中控制系统,公园总投资22亿人民币,其中路灯集中控制系统占200多万,我公司主要负责控制系统硬件和软件,路灯和施工由工程公司负责。

一、 三菱的网络结构介绍

三菱有比较全的网络结构,下到设备和I/O的控制,上到工厂间的信息以太网,中间有实时性很强的MELSECNET/H网络。详细如下图:

本系统采用CC-LINK网络系统,它有11个远程I/0站(Remote I/O),1个主站(Master Station),11个远程I/O站分别控制路灯的启停,控制总距离2400米。通过两个主站对11个分站进行集中控制。
二、 系统配置

1、 硬件组成: 电源Q61P-A2(一块)、基板Q35B(一块)、CPU Q00CPU (一块)、CC-LINK网络模块QJ61BT11 (两块)、远程输出模块AJ65SBTB1-16T (十一块)、CC-LINK T型中继AJ65SBT-RPT(两块);触摸屏 A970GOT-TBA-C、通讯模块QJ71C24N-R2(一块)。

2、 控制系统构成:要求对11处路灯进行远程控制、有自动/手动切换,有掉电保护措施、不同时间对不同灯的处理,周末和节假日的特别控制要求。控制总距离2400米,针对控制要求系统采用比较经济的CC-LINK 网络控制系统。主站采用Q00CPU 本地I/O+远程I/O可达2048个控制点、主站控制11个分站,每个分站占32个I/O点、每个分站控制10盏灯的启停。由于距离太远(远远超出了CC-LINK最大距离1200米)并且客户没有使用CC-LINK专用线缆,所以采用了两个主站模块和两个中继。由于系统采用了CC-LINK网络系统,节约了大量布线成本,而且便于集中维护和管理。

系统结构图如下:

三、 参数设置和编程

1、I/O 配置:根据硬件的选择,在三菱的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需要配置I/O及开关设置

2、CC-LINK 参数设置:

1、 硬件设置:在使用CC-LINK现场总线网络时,需要先设定参数才能使用。首先是站号的设定:主站的站号必须设定为0号站,由于在本系统中有两个主站,它们属于不同的网络。所以必须两个主站都设定为0号站、通讯速率设定156Kbps(传送速率/模式设置开关设定为0);然后设定每路的远程输出的站号和通讯速率,第一路依次设定为1号站、2号站、3号站、4号站、5号站、6号站、7号站;第二路依次设定为1号站、2号站、3号站、4号站。在设定站号时不要中间隔站,通讯速率统一为156Kbps。既每个远程输出和中继速率拨码开关都拨到OFF位置。

2、 软件设置:软件设置包括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所在I/O设置,网络类型设置(主站)、模式设置、软元件设置、连接数设置等。具体设置如下图

由于路灯要求主站有停电保持的功能,所以选择L软元件作为主站和远程I/O的交换软元件。

3、 网络诊断:

利用GX Developer CC-LINK网络诊断功能很容易知道网络的每个远程模块的通讯情况,检查每个主站模块所连接的远程站的通讯情况。从主站的LED显示可以看出网络的状态。

远程I/O站的LED显示

ERR灯闪烁说明有站异常时,检查站的设置范围、确认每个站是否都链接上;L ERR灯闪烁时查看每个站的速率是否设置一致及站号是否设置正确。

四、 触摸屏监控功能

使用触摸屏可以修改内部参数,比如手动/自动切换、手动开灯、节假日参数设定及节假日放假天数、开灯时间、关灯时间、花样开灯时间等等。还可以查看每个远程模块输出 状态。由于本系统要求很强的时间性,利用触摸屏可以显示时钟和校正时钟。

五、抗干扰能力

为了提高共模抗干扰能力必须接终端电阻,电阻的选择是根据线缆来选择的,一般的电缆选择110欧姆终端电阻,高级电缆选择130欧姆电阻。电缆在布线尽量远离强电和高频电,系统要单独接地。

六、 总结

工程项目目前已经竣工,系统已经投入使用、并且稳定、可靠、方便管理等系列优点。系统得到了客户和工程公司的一致好评!并且工程公司承诺在以后的工程推广中大力推广这种集中控制系统,并希望更多合作!

以前的灯的控制是由单独控制箱控制,控制箱之间距离比较远。这个对使用和维护都比较麻烦,需要花很多的人力。使用CC-LINK现场总线这些缺点完全避免了,并且还大大地节约了大量布线的成本。

首先声明这是网上转贴。我觉这个对CC-LINK应用很典型,而且图文并茂,解释的也很清楚,对才开始使用者也有帮助。通过这个案例可以说明
1.CC-LINK通讯距离可以使用中继延长超过1200米。说实话我还没用过中继,因为所做的案子还没总距离超过1200米的。
2.CC-LINK通讯还是很可靠的。这个倒是有体会,至少还没遇到因为CC-LINK通讯受影响而导致输入信号误动作的事。
3.CC-LINK通讯电缆可以不使用专用的。使用过CC-LINK的同行应该知道CC-LINK专用电缆是很贵的。本人在公司测试时也用过双绞屏蔽线来
代替CC-LINK专用电缆,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工程现场还没敢不使用CC-LINK专用电缆。

网友A:
这个帖子的内容还可以。。。

网友B:
谢谢让我了解了CC-LINK

网友C:
楼主,把程序也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D:
楼主也够可以的,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E(2010-03-20):
距离短的话 100米以内 可以不使用专用电缆         距离长的话  通讯速率一定要设定最小

不要被动力线干扰   不然通讯中断  或者时有时无   设备输入输出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