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D模块占用8个IO点是如何分配的

楼主(2010-01-03):
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占用PLC的8个IO点,这八个IO点是如何分配的,软件里除了编程还需要其它设置吗

网友A:
按模块个数写程序就可以了
QQ:532904130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

网友B:
就是说4AD模块要占用8个IO的点数!比如你的PLC系统构成最多只允许256个IO点,那么实际上你能用于编程的只有256-8=248个点。至于占用I还是占用O都可以,只要留8个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