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UNITY POR使用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0-01-03):
1,对于任务下面MAST段里建了两个块,这两个块有什么区别(就块本身,不涉及程序),还是无所谓,可以随便的建
2,MAST里的段和SR段有什么区别使用的时候应注意那些?
3,对于功能块里的公共和专用有什么区别,使用的时候应注意那些?
望能得到高手的帮忙,先谢了

网友A:
1.段随便建,只是让你的程序有条理,比如电机的功能放在一块,又或者数据处理用梯形图编起来累就可以用VB语言新建一个段来编程;还不明白的话可以与西门子300来比较理解;
2,MAST里的段和SR段不是同一个概念,MAST是循环执行,SR是子程序,由你控制执行.
3.所谓专用不就是针对专用型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