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温度控制仪表与三菱PLC如何进行通讯(请教)

楼主(2010-01-03):
我们现在有40台带通讯功能的温度控制仪表,想与三菱Q系列的PLC进行通讯,主要是采集温度仪表上显示的数据到触摸屏上进行显示,不参与温度控制的,我想用RS-485通讯方式进行通讯,比如说:我除了准备三菱PLC通讯模块外,我怎么编程采集数据能,请问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这个方案怎么解决,可以编一个仪表的采集小例子更好,我问了好几个人都不会,请用过的朋友帮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曾经用fx2n的PLC做过一个类似的东东,首先知道仪表的通讯的协议和格式,用RS指令(串行数据传输)来向各个下位的仪表传输指令,通过回答来知道所需要的数据,手册上有详细的编程例子。我没有看过Q系列的PLC的资料,不知道是否有此功能,也不知道仪表是什么型号也不难具体说说。仅供参考。我因为仪表少结果还可以,不知40台会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B:
用RS485模式通讯即可。一楼说的用RS指令对Q系列来说是不可能的
Q系列的串行通讯模块和FX系列的在使用时的差异是大大的

网友C:
可以的,我们这边都是有C24串口模块编程的,速度方面都不错,也很稳定,不过程式还是蛮复杂的,如果你只是跟温控仪表通讯的话,建议买Q系列MODBUS模块,它也不用编校验码,参数设置设置就差不多啦!!!

网友D(2010-05-28):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E(2010-07-16):
想看看程序的,没有,可惜了

网友F(2022-08-19):
不用编程的方案: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